keil下开发 C标准库的使用问题~~

楼主:
我在keil下开发cortex m3系列的lm3s811.但是我想用到c标准库的string函数等等。
如果没有把C库的lib加入keil的话。那么程序会跑到未定义的向量表~~~

网友A:
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让我可以使用C标准库的函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让我可以使用C标准库的函数呢·~

不可以直接#include<string.h>那些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inlcude "string.h"这样是可以的
加入.lib后可以了~~

网友:
应该可以但,LM3S那个库什么都包了,为什么还要标准库

网友:
回复 网友C:

额。 当初是#include <>所以找不到标准库。 现在换成#include ""就可以了~~
不过我还是觉得keil下的.lib是静态库~~我们可以做适当的裁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