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 读写铁电 的问题

楼主:
我用STM32的I2C老是卡死,一次没调通过。万般无奈之下用了模拟的。读写铁电时发现写进去的是0-7,读出来的全是FF.  很纠结啊,大家有碰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
字节读函数出错,写eeprom是在7位器件地址后添加写标志,读eeprom也是在七位地址后添加写标志。

我当时就在这里出错,读出来全F。不知道你的是不是这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的回答。
不直到你说的是不是0xa0和0xa1?

网友:
注意仔细理解SPI的操作时序,务必完整阅读理解器件手册。

网友:
不好意思 我初学的  不太明白楼上的回答    SPI和I2C好像没什么很大的联系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
  cmd = 0xa0;
    start();
    iic_write(cmd);
    ack();
    iic_write(msb);
    ack();
    iic_write(lsb);
    ack();
    start();
    cmd |= 0x01;
    start();
    iic_write(cmd);
    ack();
    dat = iic_read();
    stop();

网友:
笔误,是I2C。

应为:注意仔细理解I2C的操作时序,务必完整阅读理解器件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