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pwm控制电机

楼主:
遇到一个问题,大家帮忙解决一下。

我用dsp2812的pwm控制电机,还加上液晶显示,测速,无线等功能,不接电机驱动板时,所有功能都是好的,但一接上电机驱动板,所有功能就不能用了,只能停在程序运行的当前状态。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议先分模块测试,然后在合成模块。同时,请注意系统的中断延时和带宽,分配好各个模块的带宽。

网友:
顶一个。这是分析问题的方法啊

网友:
系统频率比较高的时候,彼此的干扰在所难免。
如果是PWM出问题,可以单独先测试PWM,在保证没有程序问题的前提下,再测试其他部分。
最终,问题的根本可能还在于EMI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