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讯出现丢失数据的现象

楼主: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flag,a,i;
uchar code table[]="XOFF";
void ultra_init(void)
{
        TMOD=0x20;        //定时器1工作于方式2
        TH1=0xfd;        //由51串口通信计算器小软件很容易算出TH1=TL1
        TL1=0xfd;        //由51串口通信计算器小软件很容易算出
        TR1=1;                //开定时器1
        SM0=0;                //编程SCON寄存器,设置通讯方式,方式1
        SM1=1;
        REN=1;                //接受使能
        EA=1;                //开中断
        ES=1;                //设置优先级高
}
void main()
{
        ultra_init();
        while(1)
        {
            if(flag==1)
                  {
                     ES=0;
                         SBUF=a;
                         while(!TI);
                         TI=0;
                         ES=1;
                         flag=0;
                   }
        }

}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using 1
{
    RI=0;//清楚标志,等待下次引发串行传送数据
        a=SBUF;//从接受缓冲器读数据
        flag=1;
}

网友:
正确的编程方法:在内存中开一个足够长度的数组,然后在串口中断程序中将收到的数据压入该数组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