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操作系统中为啥有这些虚函数,他们有什么作用啊!?

楼主:
 我最近在研究UCOS操作系统时发现它的代码中有很多空的函数,也就是虚函数里面没有返回值,也没有任何的代码,这样写有什么好处吗,#if OS_TASK_DEL_EN > 0                               //允许生成 OS_Dummy()函数
590 void  OS_Dummy (void)                                //建立一个虚拟函数
591 {                                                    //不做任何工作
592 }
593 #endif ;就像这样的一个虚函数,他有什么用呢

网友:
虚函数是C++的概念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这种函数 有些是保留。为了以后的扩展使用~

网友:
楼主误解了  这里没有虚函数 。
这个是编译预处理功能,我想这个函数留在这里是供用户写相应的代码的。如果需要这个函数 在os_config.h中令OS_TASK_DEL_EN-1,如果不需要令它为零即可。

网友:
不是虚函数,也不是作为未来扩展的……这个东西你就可以理解为NOP。这个函数的一般你可以在这种情况下碰到:OS_EXIT_CRITICAL();
                                OS_Dummy();
                                OS_ENTER_CRITICAL();
这是因为在部分处理器中规定,中断开启后必须这样至少执行一个周期,如果开启中断后立即关闭将可能导致中断关闭无效。所以,使用OS_Dummy();以避免这种状况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