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ttice 的LCMX0640C 的时钟与复位

楼主:
看到一块板子,LCMX0640C是100pin的,74个I/O全部用了,但是没有晶振也没有复位信号输入,问下到底是怎么样工作的? 假如有内部时钟,那怎么弄?不懂哎。还有altera的什么可以代替LCMX0640C啊?各位高手,指点下啊

网友:
可以这样说,如果真的象你说的那样,说明该芯片这是完成简单组合电路,所以并不需要时钟与复位信号。

ALTERA 没有PIN TO PIN 兼容的芯片。类似的芯片应该有!

网友:
谢谢,再问个问题啊,我用的是protel DXP,用了个dxp自带的库中的元件,TQFP封装的,导成PCB后变成绿色是怎么回事啊?是什么规则错误啊?我发现拖动元件时会显示有紫色的框线,和keepout的是一种颜色的。该怎么设置才可以啊?

网友:
发现紫色是器件的3D模型,这个怎么也算错误吗?居然管脚显示绿色,还有这样做的板,不会中间切掉吧?

网友:
建议楼主新问题重新开贴,最好相关的贴子放在相关的板块。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