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quartus原理图的问题

楼主:
本人想用quartusII9.0绘制原理图,可按步骤打开后就这样的老是提醒我要安装打印机。绘制不了原理图,求解决方法。我把它卸载了,在安装了,也破解了(用文本方式编辑就可以,不管是verilog还vhdl)。所以按道理是破解了的。可原理图绘制不了。。。。。。。。。。

网友:
有谁能解决呀

帮帮忙。。。。。

网友:
用低点版本的,比如quartus 8.0 或者其他的版本,对于初学者来说,什么版本并没有多打影响

网友:
最好不要用软件仿真还是自己焊接硬件,用硬件仿真比较好,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点击“否”,不就行了吗,

网友:
还是不行的

点击了。。它又弹出来了。而且仔细看画原理图的界面就没对。。不应该是这样的 它出现了page1这样的内容。。我感觉好像是我的系统的原因。。。在进入modelsim时它也弹出这样的对话框。。。

网友:
系统问题,估计是虚拟打印服务出问题了,尽量重装一下吧

网友:
安装虚拟打印机试试。。

网友:
估计你的破解没有破解好,我用9.0好好的,没问题!

网友:
不是的

我破解了,而且之前我用都是没问题的都用过,可不知道是咋回事好像那天用了一个usb接口就这样了。而且我在进入modelsim时它也弹出这样的对话框,估计是系统的原因了。

网友:
不管他了

现在重装了

网友:
安装了Quartus II 11.0

安装了Quartus II 11.0。。。。。就没问题了。。呵呵呵。。

网友A:
选择tools...options...block/symbol Editor...去掉show page breaks...OK!!我在电子工程论坛里面看到的。

网友:
你就从新装一下quartus,可以考虑10.0版本的,那样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择tools...options...block/symbol Editor...去掉show page breaks...OK!!我在电子工程论坛里面看到的。

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择tools...options...block/symbol Editor...去掉show page breaks...OK!!我在电子工程论坛里面看到的。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