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11设置pll问题

楼主: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0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6MHZ);

设置以后为什么系统时钟总是显示32.4MHz ?

网友:
锁相环还没研究呢,帮顶

网友:
这个根分频值有关,你选别的值保证变

不变你找我

网友:
LDO设置了吗?
系统时钟总是显示32.4MHz ,你怎么显示的啊?

网友:
因为你是设置了6分频,使用PLL,固定频率输出33.33Mhz,加上一定容限就应该是你的值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你没设置LDO吧,设置PLL之前必须先将LD0设置为2.75V  设置结束以后再设置为2.50V,如果你不设置LDO应该是PLL不生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