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1138SPI接口的AD例程

楼主:
请问哪位有1138的SPI接口AD例程,供小弟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木有啊,只有LM3s811和LM3s5956和LM3s6432的资料

网友:
能不能借道发个s811的例程供大家学习下呢

能不能借道发个s811的例程供大家学习下呢,

谢谢分享!

网友:
版主,你好!你能发个s811的AD的SPI例程供大家学习下吗?

网友:
不明白811不是有AD转换么,为什么要SPI

网友:
你这是用SPI连接AD芯片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用SPI连接兼容SPI的外部AD芯片

网友:
我倒是做过一个这样的测试,当时是用1138的spi连接AD78H90的。

源程序找不到了,大概总结下吧。

1、先是反反复复看了AD78H90的手册,找到其支持的SPI通信格式,然后比对1138的SPI格式,并选择其中一款,记得我当时选择的是SSI_FRF_MOTO_MODE_3,也就是极性和相位都取1的Freescale格式;

2、设置SPI速率,根据AD支持的速率与CM3主模式下支持的速率进行设置,好像能支持到8MHz吧;

3、SPI位数,这个就完全按照AD对于SPI通信协议的需求去选择了,就像AD78H90需要16bits,包括3个地址传输CLK、12个AD数据CLK和几个转换建立CLK等;

4、SPI设置好了,就直接用API函数调用即可。

因为AD78H90是单次SPI通信完成AD通道选择与数据返回,所以需要连续调用SSIDataPut(),SSIDataGet();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void init(void)                                                                                                    //        芯片初始化子程序
{
        unsigned long ulBitRate = TheSysClock/10;                                                        //  配置SSI时钟为2MHz
        SysCtlPeripheralEnable( DAC_PERIPH        );                                                          //         使能GPIO外设
    GPIOPinTypeGPIOOutput(DAC_PORT, CS  );                                                            //         设置 GPIO为输出口
        GPIOPinTypeGPIOInput(DAC_PORT, EOC  );                                                            //         设置 GPIO为输出口
        GPIOPadConfigSet(DAC_PORT,  CS  , GPIO_STRENGTH_8MA,                                //        配置GPIO驱动电流,弱上拉输出
                                        GPIO_PIN_TYPE_STD_WPU);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SSI);                                         //  使能SSI模块
    SysCtlPeripheralEnable(SSICLK_PERIPH);                                      //  使能SSI0接口所在的GPIO端口
    SysCtlPeripheralEnable(SSIRX_PERIPH);
    SysCtlPeripheralEnable(SSITX_PERIPH);

    GPIOPinTypeSSI(SSICLK_PORT, SSICLK_PIN);                                              //  将相关GPIO设置为SSI功能
          GPIOPinTypeSSI(SSIRX_PORT, SSIRX_PIN);
    GPIOPinTypeSSI(SSITX_PORT, SSITX_PIN);

    SSIConfig(SSI_BASE, SSI_FRF_MOTO_MODE_0, SSI_MODE_MASTER, ulBitRate, 12);//  SSI配置:基址,协议格式,主模式,位速率,数据宽度
    SSIEnable(SSI_BASE);                                                                   //  使能SSI收发
        CS_H;

}

int wait()                                                                                                    //        等待传输完毕
{
        if((HWREG(SSI_BASE+SSI_O_SR)&0x00000010)==0x00000010)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int ADC2543(unsigned int cmd)                                                //        AD控制子程序,读取上一次AD值,并开始下一次转换
{
        unsigned int result=0;                                                                 //        定义两个整型变量,并将其中一个result初始化
        unsigned long pulData;
        cmd <<=4;                                                                                         //        左移四位,低四位数据进行通道选择
    CS_L;                                                                                                //        片选为低
        SSIDataPut(SSI_BASE,cmd);                                                                                        //        发送通道选择命令
        while(wait());                                                                                                    //        等待传输完毕
        SSIDataGet(SSI_BASE,&pulData);                                                                                //        读取AD转换的数据
        while(wait());                                                                                                    //        等待传输完毕
        while(!GPIOPinRead(DAC_PORT,EOC));                                                    //        等待AD转换完成
        CS_H;
        result=(unsigned int)(pulData);                                                                                //        数据类型转换
        return result&0x0FFF;                                                                                                //        返回数据
}

int main(void)                                                                                               //        主函数main
{
        static float value;                                                                               //        定义一个浮点型变量
        jtagWait();                                                                                                    //        防止JTAG失效
    clockInit();
        init();                                                                                                    //        调用芯片初始化子程序
        while(1)                                                                                                    //        无限循环
        {
                value = ADC2543(0)*5.0/4095;                                          //        处理从AD读回的数据,得到实际的模拟量
        delay(50000);                                                                         //        设置断点,观察变量value的数值,长延时
        }
}

网友:
谢谢你们!

9楼,请问你能上传一下完整的工程文件吗?

网友:
SPI总线(硬件)实验——TLC2543  AD转换实验

一、实验目的

1、学习Cortex-M3SSI使用及其相关的API函数;

2、掌握SSI总线通讯编程方法;

3、学会串行ADTLC2543)的应用编程。

网友:
非常感谢你。这下可以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B:
非常好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好   谢谢了!!!!!!!!!!!!!!!!!!!

我怎么看不到时钟的配置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