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7805和7905做个±5V可调稳压源

楼主:
麻烦给个图,还有各元件具体参数,谢谢了

网友:
分别做然后共地就ok了啊,可调你是指电压吗

网友:
随便找本模电书就有!

网友:
建议楼主去看看7805和7905的器件手册,这个实在太简单了

网友:
看芯片手册就可以了

网友:
7805和7905输出都是固定的,不可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