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假冒伪劣产品惹火了,决定自造!!!

楼主:
有没有做过胎压计的朋友,在坛子上逛了很久都没找到相关信息。之前买的两个胎压计(如下图),右边的大棒是在一家买五金电动工具商店买的,商标上写着——汽车轮胎压力表882型(南京汽车附件厂制造)。似乎挺好用,但回来一试,尾巴(标尺)一冲到顶,几欲飞出!再看标尺上的数值,已达到 1MPA1000KPA?),哭笑不得。左边的笔式表,携带是方便,但气嘴经常漏气,一测一个结果。网上也看到议论说机械表误差比较大,所以打算做个电子式的,有熟悉的朋友帮忙推荐一款合适的SoC吧,最好是国产的(在淘宝上看了一下电子胎压计也就几十元钱,不能把成本整大了),带AD转换和LCD驱动,谢谢了!

网友A:
几十元的东西是靠不住的,TPMS系统的要求很高,只是测量的话意义不大,用带压力指示的气泵充气时即可获知,而TPMS是实时胎压监测系统,还要考虑低功耗和高可靠性,安装使用时需要重新调整轮胎的动平衡,需要在专门的维修店或4S店加装,如果只需要检测胎压,用指针式即可,但要注意每次测量时会导致些微放气,不如目测轮胎的形状和靠开车时的感觉来判断胎压。

网友:
哈哈哈这个有点意思啊,实用

网友:
有志气强烈支持自造

网友:
自造的投入与产出

网友:
可以考虑投产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十元的东西是靠不住的,TPMS系统的要求很高,只是测量的话意义不大,用带压力指示的气泵充气时即可获知,而TPMS是实时胎压监测系统,还要考虑低功耗和高可靠性,安装使用时需要重新调整轮胎的动平衡,需要在专门的 ...

哈哈 我可比不上chunyang 练就了一双火眼金金 ,俺目测基本没准过。有网友建议用芯海的CSU1182CSU8RP1183 ,有用过的吗?

网友:
你用什么传感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暂定压阻型 楼上有何高见

网友:
标题

威武啊~现在弄到什么程度了?

网友:
支持啊 以前看见过一则帖子也是自造电子秤的 选的也是芯海的芯片 具体型号忘了 国产芯片逐渐受到国人认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