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11 led的问题

楼主:
我用串口发送自定义命令。然后串口中断处理函数里面解析命令
eg:发送8,则让L8灯的状态取反。如果L8是亮,则发送命令后,L8灯灭。
同样的设置在L3~L7有效。但偏偏L8无效。
我初始化的时候,6个LED灯都设置灭。。现在无论发送多少次8,L8始终是灭的状态。。~~
求解啊~~

网友:
你的LED8管脚配置错了吧

网友:
配置没错。 到后来我手动关和开。不用串口控制~~发现可以了。。。哎,感觉很神奇~~

网友:
L8和其他的L是在同一个中断向量里面不?检查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中断向量? 看来你还没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