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接触不好,电流大的时候会有声音吗?

楼主:
如果接触不好,电流大的时候会有声音吗?

网友:
什么东西?

一般不会。

电感功率选小了会有声音。

Arduino 兼容的  maple

网友:
你说的是什么东西呢?

网友:
电容和连接器

网友:
电容质量不好时如果发生共振可能会发声,但此种情况很少见,连接器“发声”则是接触不好打火了,不是本身在发声。

网友:
受教了。目前找到的原因是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