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电源和双电源运放之接有什么区别,在运用上应当注意什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回复 楼主:

单电源的输出不能为负。

网友:
双电源供电的时候,运放的静态工作点为0,这个时候运放的输出动态范围最大。改为单电源供电后,静态工作点就不为0了,所以为了达到最大动态范围输出,应该在运放的输入加一个VCC/2的直流电压。要是放大直流的话,影响不是很大,不过放大交流的话就动态范围要大才好。不然输出容易失真

网友:
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只是输出电平范围不同而已。

网友:
我查了些资料讲单电源运放的输入要考虑电压偏置问题。应该怎么考虑?

网友:
都要考虑,一般单电源运放的输入偏置为1/2Vcc,对称双电源为GND,同样为工作电压的中点。

网友:
我等会搭一个电路试一试,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