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仿真没问题,为什么上了板子就稳不住呢?

楼主:
如图

网友:
电源不干净,再加几个104电容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我还试过忘了把变压器中间抽头跟地连接

网友:
不会是电源不干净,变压器的中间抽头是必须接地的,注意这里是全波整流而非桥式整流。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在大电容旁边并一个小电容 再在小电容旁边并一个大电容 最后在稳压管上并一个保护二级管试试!自己做了很稳定 4.98和5.01之间!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在电容旁边并一个10K/0.5W的电阻,啥都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