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功率测量系统 进展贴

楼主:
目前PCB绘制完成,板子也回来了

在JLC做的3天九完成了不算贵100元

上传原理图和PCB效果图

PCB是周六到公司画的,只有半天时间 所以比较粗糙,板子上元件不多。

网友:
pcb

实物图

网友:
pcb

加上屏的样子

网友:
嗯,要是有合适的机壳就更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手机拍的

网友:
最新进展  目前已经驱动TFT屏  现在还得弄触摸的驱动   上班还有任务 相当忙呢 只能晚上和周末搞搞了

网友:
屏幕不错啊 什么价格

网友:
呵呵  那个是在洞洞板上调试的

目前焊接已经完成,程序还在调试中,等会上图。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  100大洋呢   感觉M3的FSMC驱动效果很不错,430跑12M效果一般般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chunyang

就看到您一直在关注论坛的ADI大赛,这个版块有点冷清。等整理好了把资料传上来。

网友:
想看看精度如何?
Arduino 兼容的  maple

网友:
上次去ti培训从他们大楼上拍的pp

网友:
效果不错,希望能看到具体的文档

网友:
精度问题如果有条件可以采用专用仪器比对校正一下,只要注意温漂问题就可以,不过一般用用可以不必讲究这么高,这个东西本身就已经很实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  我们这边是有什么网络分析仪频谱分析仪的 可惜不会用

关键是现在我突然发现自己的layout有很大问题,明显有信号衰减,输入端子到芯片引脚端。

所以精度问题绝对是大打折扣,我想ADI的芯片我也只是辅助用了下,感觉能造福坛友的就是一个完整的MSP430程序了,资源用的很多,可以给初学者参考下。

显示效果倒是还可以,现在还未添加SD卡存储历史数据,或者直接写入Flash也是可以的,不过由于显示存储图片占用了很多空间,这个念头打消了。有时间再添加吧

如果可以我想在打一版PCB,上次太着急了,一天胡乱画了下就发给JLC了。他们的打的板板质量也不怎么样。

后期工作主要是一个标定的过程,看罢手册发现不同的频段的还是有差异的,还有什么温度的也会影响。所以大量的数据实验也很重要然后需要在测量之前给定频段同时按照温度等参数校正。

chunyang能给点建议吗?

网友:
数据是可以通过串口发送至PC上进行分析的,简单的搞了个界面,哎昨晚在公司搞得晚了点,早上上班尽然没起来,9点半同事打电话给我才醒过来的。。。悲剧的要扣我工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