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探讨,探讨Qsys(SOPC)与DSP Builder的关系吧!

楼主:
现在做一个比较大型的项目,特别是遇到dsp算法的时候,
如果采用HDL来完成,是比较费时和难以完成的,如果
我们能够采用Qsys加dsp builder的方法,会不会变得相当简单得多呢?
  好好,有对SOPC Builder(Qsys可能还很生疏)比较熟,或者对dsp builder比较熟的人
大家来讨论一下吧,怎么实现这种思想?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你版主都没有做过吗?至少也听说过吧,Qsys资源整合工具,可是一个大的方向的,是不是没有什么懂dsp builder的应用?哪位高人指点,指点@

网友:
目前我从事设计严格上来说是SOPC,在FPGA 实现所有的控制算法。 举个几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PI调节算法,用FPGA实现, 开方以及正弦与余弦其他超越函数都用FPGA实现控制,电机矢量控制算法,都可以用FPGA实现。现实中我确实没用DSP BUILDER.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最近我刚完成了几个简单的altera有关Qsys的demos,
现在我有个想法就是我发的帖子,呵呵,拖你的福,昨天晚上我已经能用Qsys集成一些dsp算法用dsp builder,无论是标准库和高级库,我都做出来了,呵呵,我很想听听夏老师的看法,这就是我注册您们网站的目的,我希望能推动基于模型设计开发FPGA,在国内的普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最近我刚完成了几个简单的altera有关Qsys的demos,
现在我有个想法就是我发的帖子,呵呵,拖你的福 ...

请问我用DSP Builder设计好模型后,在SOPC Builder中调用该模块,最后进行系统 生成的时候没有出现.bsf模块描述文件,导致在设计工程输入时无法调用sopc系统,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