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中AD转换怎样用外部脉冲上升沿触发?

楼主:
  用的红牛开发板,现在用TIM3 CH3来捕获外部脉冲上升沿然后进入TIM3的中断,现在想用这个外部脉冲的上升沿控制AD转换,所以我现在想将AD用TIM3的中断来触发,不知道可否实现···

  还是直接将用外部脉冲的上升沿控制AD转换??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怎样实现

  我是新手,如果问题太弱不要拍我···555

网友:
研究好了

我最后还是请教了一下老师,老师说用外部脉冲触发AD转换是可以的,只要用pdf上所要求的EXTI11线上的GPIO口就行。定时器做AD的外部触发是来自定时器的内部信号,并不能与我要求的外部脉冲相符合。所以我准备自己配置一下GPIO口,然后将信号直接接在GPIO口上。

网友:
顶下

没有人么

网友:
应该是可以用外部脉冲触发的呀···

由这个图可以知道···EXTI11上的上升沿应该可以触发AD,可是怎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