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用捕获模式能测的最高频率

楼主:
用msp430f1611的捕获模式来测量方波的频率时发现:能正确测量的最高频率不超过200k。我用的是8M晶振。请问:用什么办法可以测量更高的频率呢,最好能到1M Hz?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下了!!

网友:
人气不旺啊!

网友:
我们曾经做过,可以捕获到470k左右啊,8M晶振已经够快的了

网友:
不过,后来不知道怎么的,不管你有无信号输入,他都会有一个固定的数值:65535,正好是32768*2-1,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猜想是你开辟的数据存储空间溢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程序拿出来看一下 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用的是F149么

网友:
9.2.3.216-BitInputEdgeCountMode
Note: Forrising-edgedetection,theinputsignalmustbeHighforatleasttwosystemclockperiods
followingtherisingedge.Similarly,forfalling-edgedetection,theinputsignalmustbeLow
foratleasttwosystemclockperiodsfollowingthefallingedge.Basedonthiscriteria,the
maximuminputfrequencyforedgedetectionis1/4ofthesystemfrequency.
理论最大计数频率频率为时钟频率的1/4,摘自3s811的DS,应该MSP430也差不多吧

网友:
分辨1M和测量1M是两回事,要看精度

网友:
我前些天问了一个去TI工作的学长,测大频率,最好采用分频的方法,先将待测信号进行分频,然后再测量,数据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