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GPIOPinRead读不出来管脚值

楼主:
为什么GPIOPinRead读不出来管脚值

网友:
看看GPIO使能开了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读出来的值为多少??~~~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是程序在GPIOPinRead里就跑飞了?

网友:
你没有write后,是读不出值得

网友:
问题解决 犯了一个比较2的问题,我把示波器调为了只检测信号 所以单纯的赋值 示波器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