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行代码一直没搞明白。大家帮帮忙。

楼主:
BCSCTL1 =CALBC1_1MHZ; //设定DCO为1MHZ

DCOCTL =CALBC1_1MHZ;

这是选择DCO提供1MHz的时钟频率的意思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么这么设置对有什么有影响?也就是有什么用?

网友:
解答

BCSCTL1是一个基本时钟系统控制寄存器1 ,DCOCTL是一个DCO控制寄存器。CALBC1_1MHZ是一个十六进制的值,前面一定有个#define  CALBC1_1MHZ   0xxxxx语句,以上两个语句是给
BCSCTL1,DCOCTL赋值。

网友:
如果用上了,别忘了说声谢谢!

网友:
那是时钟的设置,之所以那样写肯定是前面有了宏定义。
看不懂时可以到430宏定义里面查查

网友:
基本同意四楼童鞋的说法,可以把它的所有文件里的相关量都给搞出来

网友:
那个过时了

       那两个寄存器应该是msp430x14x或者是msp430x4x系列的吧,太老了!

     现在经常用的是msp430x5438了,用的是UNIFIED CLOCK SYSTEM 统一时钟系统UCS。但是UCS设置太麻烦了,一般都是用的默认的晶振。

网友:
晕,我才用1系列的。2系列的

网友:
      我只是说说,无论什么系列的只要自己用的双,功能可以实现就好!

      抱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zhuangjun1960说的很对。谢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