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的菜了问题

楼主:
八、逗号运算符
在C语言中,多个表达式可以用逗号分开,其中用逗号分开的表达式的值分别结算,但整个表达式的值是最后一个表达式的值。
假设b=2,c=7,d=5,
a1=(++b,c--,d+3);
a2=++b,c--,d+3;
对于第一行代码,有三个表达式,用逗号分开,所以最终的值应该是最后一个表达式的值,也就是d+3,为8,所以a=8。对于第二行代码,那么也是有三个表达式,这时的三个表达式为a2=++b、c--、d+3,(这是因为赋值运算符比逗号运算符优先级高)所以最终表达式的值虽然也为8,但a2=3。
这是书上的内容,想问下对于第二行代码,那么也是有三个表达式,这时的三个表达式为a2=++b、c--、d+3,(这是因为赋值运算符比逗号运算符优先级高)所以最终表达式的值虽然也为8,为什么会是8呢,明显这不是三个表达式吗

网友:
这里好冷清啊,估计高手都不会来了,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了半天,没反应过来,这个内容还不了解,回头看看再说

网友:
哈哈,我还以为有人回答了呢,是不是我请教问题的方式有问题啊

网友:
a1=(++b,c--,d+3);
a2=++b,c--,d+3;

这里的第二个表达示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d+3的值没有赋给a2.
就好比:
int i = 3;
i+1;
现在i的值是几? 是3,而不会是4.

网友:
不知道楼上这位有没有解决你的问题呢?

网友:
a1=(++b,c--,d+3);这个的值是顺序赋值过来的,所以是最好一个,执行的效果就是,Registerx=++b,Registerx=c--;a1=d+3;
结果就是这样的。前面的值就释放了,最后的一个才是真正的赋值给a1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
8L的回答正是我现在想补充的,以前不懂,现在接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