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同相放大与反相放大

楼主:
我先简单说一下我的理解,同相放大即输入与输出是同极性的信号,反向放大即时:输入与输出极性相反。
我的问题:同相放大与反相的区别,是不是没有相位要求的情况下可以互换呢 在什么场合下用同相放大,什么场合下用反相放大呢?望大虾们指点。

网友:
下面左图为同相放大,右图为反相放大,在增益的计算上首先是有不同的。增益的公式如下。除了大家都知道的增益计算以外,它们还有以下区别。

1.      对于同相放大,放大电路呈现的是高阻输入,而反相放大电路输入阻抗则由增益和反馈电阻决定。

2.      对于反相放大电路,放大器的输入共模电压是固定的,以下图为例,它的共模就是地。而对于同相放大电路,放大器的输入共模就是输入信号,所以如果输入信号变化,共模也会变化,所以要注意放大器的输入共模电压的范围。

点击看大图

网友:
自己先顶一贴

网友:
没有相位要求时当然可以互换。

网友:
对于同一电路来说,同相放大比反向放大增益大一,还有没有其他的见解,大家一块讨论。

网友:
反相放大器的输出会反向。

网友:
就是正反向的问题,放大的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
今天老师还讲了 还要看输入阻抗的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道理,不过图好像看不了了

网友:
同相模式本来是输入阻抗很高的,可惜静态工作点必须在此端设定,偏置网络把输入阻抗大减了;另外就是增益不能像反相模式那样比 1 小,除非反馈(给负端)的信息比输出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