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放大器AD620 问题 急..... 求解决 在线等

楼主:
我用测量放大器AD620   输入信号为1KHz的正弦波  放大倍数设置为100倍   当输入信号为10mv时 仿真结果完全正确  但是当我把输入信号的幅值增加到1v时     输出结果就完全失真了  怎么成方波了 而且放大倍数也不对了 怎么回事啊~    那位高人给指点下   怎么解决   不胜感激......

这是我的电路连接图..

这是我的电路连接图..

这是输入信号的幅值增加到1v时 仿真的结果

这是输入信号的幅值增加到1v时  仿真的结果

网友:
饱和失真啦  你的输入是1V 放大100被后输出应是100V  可你的电源电压 才15V 啊  也就是说你的最大输出只可能15V   减小输入电压就对啦

网友:
好好看看运放,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啊

网友:
所有的运放输出电压都小于电源的供电电压,轨到轨运放输出电压最大接近供电电压。

轨到轨的运放都做不到,电源上加一个DC-DC电源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上DC模块 可以大幅度的提高的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是放大10倍的  上图电阻值没改...呵呵      放大10被后还是不行啊......  还有就是资料显示AD620在增益100时带宽都能达到100K  为什么我仿真出来达不到呢.....

网友:
你上面的调节电阻是500欧姆  是放大100倍左右  你在看看,实在不行自己搭建个电路,仿真有时电脑会反应不过来,频率太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 我知道 我上图那个电阻值截图的时候还没改...我放大10倍 应该是5.5K      这个没问题了  多谢了  刚真是没注意.........              按理论上说AD620在增益100时 带宽能达到100K  我的电路连接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请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电路连接比较简单,应该没有问题,我还是建议自己搭个电路,曾经我用热电偶仿真时,怎么都仿真不出来,自己做个小板子,结果成了,效果还蛮好的,自己搭电路吧 做好滤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  知道了 谢谢了~   还有能不能问一下关于幅频特性测试仪的问题   我用单片机控制AD9850产生扫频信号....   想弱弱的问一下  这个信号怎么去测试呗测信号....电路怎么连接...谢谢了!!!

网友:
dds 产生一个固定频率、固定幅度的信号,经过低通 高通、帯限和放大处理后,应该还是一个正弦信号,经过一个有效值转换芯片、在经过AD采集得到幅值,用单片机显示,这样不就检测出来幅度了嘛 至于频率时dds产生的频率,为已知量。个人理解。

网友:
你还得考虑运放的摆率(最大电压变化速度)

网友:
我和楼主同样地问题啊,多谢大家的解答啊,学习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AD620做放大电路时,应该注意,AD620资料上是说放大1到10000倍,确实,但是放大倍数越大输入的信号应该要小,不然超过了电源电压,就会失真了。

网友:
正弦变方波 放大的电压高于电源电压

网友:
结果如沙发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