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口eeprom的问题

楼主:
eeprom芯片型号:AT28C64B.单片机为51系列,并带有外扩ram。

出现的问题是,如果程序没有对外部数据存储器进行访问,程序可以正常运行,但是如果程序中存在对外部地址的访问则程序无法正常运行。

怀疑是因为EEPROM为并口,和外扩ram使用同样的地址线和数据线,怀疑是因为在访问外部数据空间的时候占用了地址总线和数据总线,无法从程序存储器正常读取程序。因此程序跑飞。

请教解决办法……谢谢各位

网友:
外扩并口EEPROM是使用数据空间的,如果系统中存在外扩RAM,那么地址必须分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已经将他们的地址空间分开了,好像还是不行啊,现在就是如果在主函数中,没有对外部ram进行操作的之前的程序都正常运行,当对ram进行读写操作之后,程序就跑飞了,单片机中的地址和读写信号也不发生变化~

网友:
那说明你的程序有误,EEPROM的写入需要时间,注意不能连续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