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红外发射接收的问题,请指教

楼主:
  想请教红外发射管与接收管的电路符号分别是什么,还有,红外收发管必须设置在同一电路中么,如果连接在两个电路中,是指完全没有关联的两块芯片中可以完成红外收发么。新人,不懂,有相关资料不妨指教我看一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请教红外发射管与接收管的电路符号分别是什么,还有,红外收发管必须设置在同一电路中么,如果连接在两个电路中,是指完全没有关联的两块芯片中可以完成红外收发么。新人,不懂,有相关资料不妨指教我看一看 ...

发射端就是一个发光二极管,符号是一样的,只不过出来的是红外而已。

接收端一般是个光敏三极管。

红外的好处就是电信号转成光信号进行传递,可以实现电气隔离。所以,两个没有电气关联的电路,是可以通过红外来协调工作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两个脚的那种红外接收管要连接电路应该怎么连接呢,外接电源啊,还是需要的电阻值之类的参数能请教一下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脚的那种红外接收管要连接电路应该怎么连接呢,外接电源啊,还是需要的电阻值之类的参数能请教一下么

我之前弄的时候,串了电阻后接电源,然后有红外以及无红外时测它的电压变化,得到它的红外与电特性再来弄的。

电阻一开始可以串大一点的。

网友:
光电对管的使用和LED及晶体管是完全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