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从网上下载了某算法源码之后,怎么编译到嵌入式ARM中呢?老师们教教我呀~

楼主:
以下是本人的做法:(本人在虚拟机VMware上安装了Ubuntu,开发板为AT91RM9200,交叉编译胃2.95.3)
第一步:./configure --prefix=/home/hello/try --host=arm-linux --build=i686-pc-linux-gnu
第二步:make
第三步:make install
第四步:前几步都是在虚拟机上的Ubuntu上进行的,后面通过超级终端进入开发板的linux系统,在通过nfs服务把上面的/home/hello/try挂在ARM板子上面,命令是mount -t nfs 192.168.0.100:/home/hello/try /mnt/nfs
第五步:增加库的路径,命令为export LD_LIBRARY_PATH=/home/hello/try/lib:&LD_LIBRARY_PATH
可是最后还是不行啊,求救啊~~~~谢谢啦!!!

网友:
什么叫算法源码
是一个库吗?

网友:
export LD_LIBRARY_PATH=/home/hello/try/lib:&LD_LIBRARY_PATH
这个有问题
路径成了 你 arm板上的 home下的啦
改成 /mnt/nfs/,,,,那个 挂在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