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2491 PWM输出时 在非指定引脚 也有波形?!

楼主:
MSP430F2491 PWM输出时 在非指定引脚 也有波形?!
程序设置如下:
  CCR0   = 512 - 1;                  //PWM 周期
  CCTL1  = OUTMOD_7;
  CCR1   = 384;                      //占空比 384/512
  CCTL2  = OUTMOD_7;
  CCR2   = 256;                      //占空比 256/512
  P1DIR |= 0x04;                     //P1.2 OUT
  P1SEL |= 0x04;                     //P1.2 TA1
  P1DIR |= 0x08;                     //P1.3 OUT
  P1SEL |= 0x08;                     //P1.3 TA2
我指定的是1.2 和1.3
现在出现的情况是1.0  1.1  和其他几个引脚也会有波形  这是怎么个情况?我功能选择的时候不是 只对单个引脚配置了吗?为什么会出现其他引脚也有波形的情况?求教!
我是在protues里面仿真的,有没有人遇到过同样的情况的?

网友:
我遇到过,应该是Proteus的问题

我当时仿真的时候,也是其他没配置的脚也输出,但是下载到单片机运行的时候是对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