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调试出问题了,高手进,分析一下情况

楼主:
有一个比较大的程序,里面有显示屏和其他功能,现在需要将原来的串口程序改掉,在单步调试的过程中,一旦程序到了传输字节的程序部分,单片机就会自动往电脑里发数据,一次2024个0x00字节,在其它板子上感觉,到了单步运行的过程中,单片机不应该这样不停的自己发送数据,还是这么大的量。。。求高手帮忙分析下问题可能的所在。。谢谢了,
void Send(unsigned char *pStr)
{
        unsigned int nChar=0;
        while( pStr[nChar] != '\0' )
        {
                while ((IFG2 & UTXIFG1) == 0); // USART0发送UTXIFG0=1,表示UTXBUF准备好发送一下字符

                TXBUF1 = pStr[nChar];
                nChar++;
        }
}在程序中发送字节的子程序,和TI给的源码差不多,好像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
有测试了一下,如果把助手上的串口关闭,再打开的话就收不到数据了,会不会是有干扰一类的东西影响了,比如说我发的内容是5个a,但是收到了5个0,然后全都是一次2024的0x00,不停的发,如果把串口关掉,再打开,数据就没有了,停止发送了。。呵呵,,调了很久还是没有调通,谢谢了。

网友:
可能是时钟设置问题,串口发送波特率产生是和系统时钟有关的。

网友:
解决了,,电平不对,,谢谢各位了。。

网友:
电平存在问题,,已解决,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觉电平和时钟是问题较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