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关于BQ2054的问题~

楼主(2011-08-04):
关于BQ2054的问题~
我想请问一下,BQ2054芯片的温度补偿可以不接吗?
还有就是VCOMP和ICOMP接口怎么接啊
补偿
芯片
接口

网友A:
应该可以不用接TS端,TS端主要是用来监控电池温度,防止它温度过高的,但需要充电的时候还是要将TS端置高。VCOMP和ICOMP我也不会接,同样求解中

网友B:
回复 楼主:
TS如果不使用,需要用固定的电阻分压,令该管脚的电压在0.4VCC-0.6VCC之间。规格书第八页有详细的说明。建议设定到0.5VCC。
VCOM与ICOM是用来补偿电压环和电流环的,两者对地接上0.1uF电容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