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门狗产生方波的程序老是没输出

楼主:
#include

void main(void)
{
WDTCTL=WDT_ADLY_250;//设置看门狗定时时间1000ms
IE1 |=WDTIE;         //WDT使能
P5DIR|=0x01;        //P5.1输出
_EINT();//中断允许,使能可屏蔽中断,置位GIE

_BIS_SR(LPM3_bits); //设置CPU的工作模式为LPM3
_NOP();             //
}
}

#pragma vector=WD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watchdog_timer(void)
{
  P5OUT^=0x01;
}

没有输出什么问题啊?

网友:
因为看门狗不是干这个用的!

网友:
P5DIR|=0x01; //P5.1输出
P5OUT^=0x01;
如果是5.1输出的话,应该改为
P5DIR|=0x02; //P5.1输出
P5OUT^=0x02;
另外WDTCTL=WDT_ADLY_250;//设置看门狗定时时间1000ms
是定时250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