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LM324的放大电路

楼主:
如题
放大倍数要在500倍左右,最好能给出运用方程,谢谢

网友:
500倍的增益较高,用两级级联电路,常规的负反馈放大电路即可,计算方法和电路结构去看看大学教材《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份的相关章节。

网友:
倍数过大干扰也大,有时会达不到期望的放大倍数

网友:
这个仿真一直做不出来啊………………
麻烦各位指导啊………………
R1=100K、R2=R3=10、R4=R5=5K、R6=R7=50k

网友:
仔细检查电路,注意连接点是否正确,线路连接的话要有个点,否则没有电气连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检查过好几遍了,放大倍数随着输入信号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