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成品传感器如何相连

楼主:
想将烟雾传感器(联网烟感)的数据传至单片机,有5根线:红、黑、橙、黄、绿;其中红黑接电源正负极,橙线为NC,黄线为COM,绿线为NO。其中橙黄绿为输出干接点,警戒时输出开路,报警时输出短路,阻抗小于50欧。

网友:
COM接地,常开接MCU的IO,最好是外中断输入端口,同时加个1-10K的上拉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常闭是不是就不用接了?常开接P3.2,还用不用模拟串口,还是直接接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一个红外传感器,有6个段子,防拆输出两个,电源正负两个,NC一个,C一个,有NO标记但没有接线端子,怀疑买到次品,这常开怎么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常闭是不是就不用接了?常开接P3.2,还用不用模拟串口,还是直接接就行?

常开和常闭是继电器的触点,根据需要选用就是,无需全部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红外传感器,有6个段子,防拆输出两个,电源正负两个,NC一个,C一个,有NO标记但没有接线端子,怀疑买到次品,这常开怎么接》?

道理类似,常开制无报警时开路,有报警时短路。防拆输出是独立的,需要用就用,不需要用可以不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试试,谢谢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现在有点无从下手,想写程序测试 一下。
如你所说:COM接地,常开接MCU的IO,最好是外中断输入端口,同时加个1-10K的上拉电阻。
常开接IO口,给MCU的是什么信号,程序里改怎样描述呢?

网友:
高低电平信号,对于常开触点,平时不影响IO状态,闭合时则改变IO状态,你画个图就应该能理解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YWDAT=P2^2;
void UartInit()
  {
   SCON=0x50 ;// SCON: serail mode 1, 8-bit UART
   TMOD|=0x21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reload,自动装载预置数(自动将TH1送到TL1);T0工作在方式1,十六位定时
   PCON|=0x00 ;// SMOD=0
   TH1=0xFD ;// Baud:2400  fosc=11.0592MHz 2400bps为从串口接收数据的速率
   TL1=0xFD ;// 计数器初始值,fosc=11.0592MHz 因为TH1一直往TL1送,所以这个初值的意义不大
   TR1=1 ;// 启动TIMER1,用于产生波特率
        }
  byteToSend ;
  void main()
{
   YWDAT=1;
   UartInit();
   while(!YWDAT)
   {
        uchar a=0x11;
        SBUF=a;                }
                         }

我用了个3K的上拉电阻。。。2.2口与常闭接的时候可以发送11,,但与常开接的时候,报警工作后没反应,COM接地。。。。是程序错了,还是。。。

网友:
可以把程序中的byteToSend ;省略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解决了,,,最终是因为电池供电不足,,,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的晚了一些,做好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