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324放大电路的求救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供电 改正负15V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是在仿真上通过了哦.... 仿真我试过换供电 换5V 放大的范围变小了... 所以我用单15V供电应该放大20倍不会很大问题吧..

网友:
仿真有时是不靠谱的,注意信号频率,运放有增益带宽的限制,如果信号频率较高需要换用更快的运放,另外电源电压要满足增益输出的幅值要求。

网友:
建议用双电源供电试试 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实际输入信号时1Khz的方波 应该可以满足了....  放大倍数我也调低了.... 昨天仿了一下,方波输出的是反相电压,单电源的话是不是不能输出负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