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pc2366在ads1.2上的startup.s

楼主:
如题,我的程序总是不断复位,我怀疑是这个文件的错误,,希望大家帮忙。
fanggengshun@163.com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这个文件 是怎么生成 的,为什么判断这个文件 有错误 呢?

网友:
这个文件网上说是用户自己编写的,但我模板上面已经有,和网上的对比有一些不同,没有总线设置,其实我也不懂,只是程序不断复位,猜测是在这里有错误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没有外扩FLASH 或 RAM 你不需要修改的,你可以使用MDK生成一下看一下
程序复位 在哪里出现 的异常你要测试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