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限幅怎么办?

楼主:
我用一个AD743运放电路时,输入正玄波,输出是方波,是不是限幅了,怎么才能输出放大的正玄波?

网友:
需要提高电源电压,根据增益和输入幅值计算输出幅值,电源电压必须大于该幅值并留有足够余量,具体要看是普通运放还是轨对轨运放,前者需要留取至少2.5V以上的余量,后者留取0.5V以上即可,同时注意运放的工作电压参数要满足需要的电源电压幅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