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动态显示六十进制

楼主:
我想做一个实时时钟,但是我只会做数码管显示都是一样的数字,或者数码管通过扫描静态显示不同数字,怎样才能实时显示动态的数字,请教大侠们给我说下思路吧,谢谢啦~~

上不了图,把原理说下吧。

LED原理:P3.0~P3.7 既为LED 的显示段码输出,又为LED 的位选输出,通过F449 的P4.1、P4.2 口控制74HC373 的LE 端来选择来实现输出的有效数据。其工作方式为: 当P4.1 为高电平,P3.0~P3.7 为LED 的显示段码输出,依次对应LED 的a、f、b、g、c、h、d、e。当P4.0 为高电平,P3.0~P3.5 为LED 位选输出,依次对应D5、D4、D3、D2、D1、D0。

网友:
..

我的想法是通过设置TIMERA每十毫秒定时进行动态扫描来显示数码管,再定义一个变量每一百次加1,得到一秒钟,同时设置一个秒钟的变量每一秒加一,然后通过取余和取整得到个位和十位,在不同的位置显示,这是我个人的一点见解,如果哪位高手还有更好的方法,望不吝赐教。。

网友:
有两个问题,1、端口复用其实很麻烦的,扫描时间不好控制,2、F449和74HC373电平不兼容,要用74LVC373

淘宝:http://feixue008.taobao.com
论坛:http://dianzhen.5d6d.com/bbs.p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