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49串口端口不加驱动芯片,能不能直接由电脑助手检测到数据,谢谢了

楼主:
由串口端口直接引出了两根线连到了输出端口上,用导线连接到电脑串口上,电平能不能由电脑助手直接检测到....谢谢了

网友:
解答

F149的串行数据不能直接引出了两根线连到电脑串口上,因为电平不一样。如果要检测,可以加一个MAX232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结果?

如果能用上,别忘了说声谢谢1

网友:
不行的
而且转换芯片最好使用max3232芯片

网友:
谢谢了,,各位,,的确是这个问题,,这两天不能上网没办法回复,,我没注意到这个问题,调了很久了,直接连电路板就调通了。。呵呵,,白在电脑上调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