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时给出的警告

楼主:
Error[Ms003]:could not open file "E:\A\Debug\obj.r43" for writing 以上是什么原因啊?

用的IAR

网友:
       有可能是路径不对或者是文件已损毁!自己看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原因我找到了,是obj.r43文件为只读文件了。同样谢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