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430来控制语音录音,不知道用什么电路

楼主:
求赐教

网友:
就用普通的语音录放芯片即可,用430控制其录放端口。

网友:
楼主需要的是语音录放芯片,常见的是ISD系列,楼主可以根据的需要去选择合适的型号,然后用430来控制就是。

网友:
问题是要求不能用集成芯片

网友:
那你用什么录音?

网友:
搭运放、滤波电路

网友:
  那调试起来可麻烦了,匹配,功放,滤波都很麻烦!但是成功了对你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