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

楼主:
PROTEL99SE打印元件的位置图时会显示没有孔装载,怎么解释我用的是汉化的
用英文的又不知道怎么打印元件位置图

网友:
我记得我以前用汉化的时候也有 你这种情况...
不汉化的貌似没有

网友:
不汉化的不知道怎么打印

网友:
在打印时,有个选项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看懂你意思  但是汉化确实会有问题  汉化后有时候打印选项就没了

网友:
谢谢各位了,我把99SE转成PADS打印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