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怎样和5V器件的TTL电平接口呢

楼主:
以前搞51,现在想学习lm3s,Lm3s是用的3.3v.请问怎样和5V器件的TTL电平接口呢?

网友:
配成开漏直接接LS 5V的,LM3S的GPIO能直接接5V电平

网友:
先分清楚IO的类型,弱上拉IO可以与异种电平直接互联,强上拉IO则复杂一点,低压强上拉可以直接驱动高压输入端口,高压强上拉驱动低压输入端口时必须进行电平转换,通常的办法可以用电平转换芯片比如74LVC245等,也可以用OC/OD门驱动,还可以用晶体管、MOS管、光耦等,最简单的办法是串一个1K电阻。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是:

3.3伏那边用上拉,5伏这边开漏

网友:
用IO口的OC模式

上拉电阻用1K连接到5V,配置为8mA的驱动,效果很好。

排忧邮箱xg_2004_sy@126.com

网友:
一般直接驱动都没有问题的,我做的液晶,da 都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