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SI FLASH~!

楼主:
现在用的是LM3S9B96,想把字库写到那个1M的SSI Flash里面,谁给讲下怎么弄~~?再就是怎么对应XModem协议~?

网友:
回复 楼主:

自己顶下~
现在用的是lm3s9b96,有个1M的SPI FLASH,想把汉字库通过超级终端用x-modem协议写到SPI FLASH里面,MCU这边要怎么对应x-modem?

网友:
可以参考sw-lm3s-6852\docs\SW-DK-LM3S9B96-UG-6852.pdf中3.33章节的方法。

网友:
胡工,能说得详细些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搞定了,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