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楼主:
当拿到一个电路,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分析,应当注意哪些特征?期待您的好的方法和思路或感悟。

网友:
将电路分解为基本结构单元逐一分析,基础是对单元电路的深刻理解,大学课程《电子技术基础》如果能够融会贯通,常规电路就是小菜了。

网友:
我看到的分析电路的方法和步骤

我看到的分析方法和步骤: 1.明确用途。即明确电子电路原理图是用于何处,起何作用。比如一个音频放大电路,首先要 明确它的用途是将收音机、录音机等电子器件输出的信号进行放大,以获得较大的输出功率来 推动扬声器。 2.找出通路。即找出信号流向的通路。信号传输的枢纽是有源器件,可按它们的连接关系 来找。找出通路后,电路的主要组成部分自然就显示出来了,这可帮我们很快找到分析的重 点,其他部分则相对次要一些。 3.化整体为部分。沿着找出的信号的主要通路,将原理图分成若干具有单一功能的部分。 4.分析功能。即定时分析各单元电路的原理、功能。 5.通观整体。将各部分电路的功能用相应框图表示出来,根据它们的相互关系画一个整体框图。 6.性能估算。即定量估算各部分电路的性能,进而得出整个电路的性能指标,从而可以了解 各部分电路对性能的影响及影响性能的主要环节,为调整、维修、保养和科学使用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