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tms320dm365 PCB layout问题

楼主:
最近在弄一个tms320dm365的PCB 用的是allegro 15.2 版本软件,请问下这个IC的和DDR2 和Flash连接时需要什么样的要求,怎么设置他们的规则,我的经验不是很丰富,请大家给出建议和意见,谢谢大家!

网友A:
Flash要求不高,DDR,要每一组,组内误差,50MIL,组与组,200MIL,T型拓朴尽量做到二比等长,所有走线尽量不要超过,2000MIL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描述,走线尽量做到,2W以上,DDR区域,不要铺铜,以免影响阻抗.

网友:
引用 网友A:
Flash要求不高,DDR,要每一组,组内误差,50MIL,组与组,200MIL,T型拓朴尽量做到二比等长,所有走线尽量不要超过,2000MIL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描述,走线尽量做到,2W以上,DDR区域,不要铺铜,以免影响阻抗.

很专业,向你学习。

要想更清楚,应当看TMS320这方面的设计文档。

网友:
https://home.eeworld.com.cn/?95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