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来看看这是硬件还是软件问题(串口通讯)

楼主:
1.本人昨天尝试将放了几天的板子用串口下程序,但是发现无论如何也无法连接上。

2.用仿真器可以正常连接。

3.今天过来怀疑,是硬件问题打算看看串口用的是什么芯片,测测电平什么是否正常。

4.昨天也有怀疑是软件问题,所以有重启电脑,但是无用。

5.昨天关了电脑回家,今天上班打开,想在找硬件问题前重新试一下,结果连上了。

6.请大家帮忙分析下是硬件不稳定,还是别的什么问题。

7.这不见鬼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议首先测试串口电路,查看输出波形是否正常;同时检查电源是否有干扰。
同时降低波特率,因为内部采用的是自动波特率检测,一般如果波特率太高的话,不容易连接上,建议采用9600先进行测试。

网友:
1.波特率设置的是9600
2.目前工作正常
3.有可能是电源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