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问题

楼主:
康华光编的模电书上写的,在设计运放电路时,运放外围电路的电阻一般都是千欧级别的,但是在各种芯片资料中,给的各种推荐电路却又很多都不是千欧级别,这是怎么回事?
例如我现在在设计滤波器,想用OPA690,资料里面有一个单电源供电的5M的巴特沃兹滤波器,刚好满足我的要求,但是里面设定的参数却和我计算不同,都只有几百欧。

网友:
手册上的都是参考参数。实际设计的时候不一定要严格按照上面的来,自己仿真后,搭个电路试试就行了

网友:
阻值过大会对干扰敏感,阻值过小会造成功耗过大,所以要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