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TI】DSP初始化时是否要对所有未用的GPIO口进行初始化

楼主:
DSP初始化时是否要对所有未用的GPIO口进行初始化是1还是0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默认情况下,GPIO通过正常上电复位后为输入状态。因为是采用CMOS技术,不用的IO口可以采用浮空方式,但是一般我们建议设置为输出,或者输入带上拉或者下拉。

网友:
我有一块板子dsp上电工作后,就很热。
目前不用的IO口采用浮空方式,但是没有进行初始化,也就是说是上电复位后的输入状态(这种状态应该是没有设置上拉也没有下拉。)
请教这种发热,是否可能与我未初始化有关。

网友:
问的好,顶一个!

网友:
没有下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