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430的困惑

楼主:
当设置为IO口输出时,可读可写。当处于输出时可读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在我的IAR里写
P1DIR |=0xff
P1OUT|=BIT1;
delay(50000);
P1OUT&=~BIT1;
产生不了方波?

网友:
      哥们呀,别那个寄存器就随便用,要看懂什么意思了再用!

     P1DIR =0xff;是设置为输出
     P1OUT|=BIT1;设置为输出是1

     P1OUT&=~BIT1;是复位  0

   P1OUT  ^=BIT1;  是反向的意思

程序应该这样写:

P1DIR =0xff;
P1OUT|=BIT1;
     while(1)
{
P1OUT^=BIT1;
delay(50000);
}
这多简便。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2,3楼,我明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凤姐改行了?要在电子界混了!

网友:
430我也刚刚接触,你好好看看寄存器设置那里吧,先弄个系统的iar教程看看,再找个430的简单程序读读,读懂了在深入

你赶紧吧凤姐换了吧,真是不堪入目啊

网友:
楼上的各位解答的真好!顶一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我看到你的头像就想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