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如何使用CXA1238S的收音芯片...

楼主:
用索尼的CXA1238S搭的收音电路, 接收部分.doc (22.5 KB, 下载次数: 30) ,不知道为什么,FM高放回路能调到35MHz,但是FM本机振荡没有波形输出,求高手指点如何测试,如何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索尼的CXA1238S搭的收音电路,68906,不知道为什么,FM高放回路能调到35MHz,但是FM本机振荡没有波形输出,求高手指点如何测试,如何解决??
参照另外一个1238的帖子。

网友:
建议仔细看看器件手册,要特别注意元件的高频参数是否满足。

网友:
坐等高手